ACER472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2):
        有一ACER4720的机子,开机后电流跳两步就掉下来,经查是CPU CORE供电没有,遂检测PU3,PU3采用的是ISL6262A,测量20脚没有供电,往上查发现PR10阻值很大,拆换后上电测机OK。
        此类问题在维修的过程中很容易当做是PU3烧坏而产生误判。

网友:
怎么可能会误判   没产生电压   每个人都会先查一下条件  才会判断的  直接判断PU3坏 是不是鲁莽了

网友:
这个是缺电压保护掉电

网友:
这个倒简单,我怎么遇不到,我遇都的就是6262电压都有。CPU就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