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三相供电的大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1-06-12):
前几天有块主板,不管是假负载还是真U,主板上三相供电的大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与MOS管相连一端是1.36V,与CPU这端是1.45V,在电感线圈上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电压,从1.36-1.45的范围内增加,电感上温度还高,三个电感一样 , 有人与到过吗?
郁闷,手上的U高了点,支持不了,正在等低点的CPU试机。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电感本来就是一个储能线圈,经过它的信号会变得平滑,再加上后面还有整流电容器整流,你用的直流档来测电压,测量电感前面的脉冲波,肯定不准确,只有是电感后面的测量才能用直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