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ZW2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2):
刚刚遇到一个七喜本本ZW200开机掉电,测到有3.3V  5V   换了EC 还是一样现象,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上电掉电为什么直接换EC啊  ?  一般都是后级有问题  后面的电压没产生或短路等等 引起掉电的  查一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恩  收藏了

853850248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明显是修二级电压嘛。开机瞬间测试各大电压,看哪个地方没有就修哪里

网友:
知道了 应该是

网友:
菜鸟呀,怎么查呀!!!

网友:
对了,有两次,还点亮的,而且进系统用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