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无1.8v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2):
拆机检测发现max1993e 23脚无开启电压 看点位图找到通向PMH_6但不晓得那个脚 求维修思路 PMH6测量 17脚3.3v 24脚3.3v 73脚为0.09v  25脚和26脚有1.45v   就是不发出VCC1R8M_ON信号

网友:
你从背面看不就知道是哪个孔了嘛

网友:
有开启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没有遇到过的吗?给个提示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