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维修救助

楼主(2011-06-12):
有一联想开天M4600电脑(主板是V星代工的ms-6791 ver:1 北桥为SIS648FX 南桥SIS963LUA ),想升级CPU(原CPU为pentinm2.6,想更换为pentinm3.0),更换后老是死机,无耐,在网上查找原因,看到有人说要升级BIOS才行,便拿出编程器,升级BIOS,可在网上下了几个版本的BIOS程序,却无一能点亮,只好把原版的再刷回去,可是原版的程序也无法点亮了,现在供电、时钟、复位、PG均正常,依然怀凝BIOS程序,可原版的重新刷回去也点不亮了,请高手指教,该怎么弄啊,难到联想还有别的特殊的设置?

   跪求高手指教!!

网友:
等待解决。。。。。。。

网友: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可能焊接多次把芯片加热坏了,重新找一个相似芯片刷回去试一下。

网友:
芯片没坏,我又重刷了一次,但还是亮不了

网友:
换其他u试一下

网友:
CPU坐看一下

网友:
楼主光说不亮了····拿诊断卡跑下码呗

网友:
ms-6791主板BIOS,这个是清华同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