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943NWPLUS显示器不亮问题

楼主(2011-06-12):
一台三星943NWPLUS显示器,晚上忘记拔掉电源,待机的,之后晚上打雷。早上开机时候发现灯不亮了。拆开来,测量无+5V电压,有315V电压,经过观测大体没发现什么烧焦的痕迹,电源板上有一块TKSAC  P0368的8脚小芯片。应该是控制开关管的芯片。但是一直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也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换。电源开关管经过测量,初步判断是好的。不知道哪位师傅有这个芯片的参数,或者代换型号。

网友:
查启动电阻   开关管发射电阻没坏  不用图纸直接换IC

网友:
是想换IC啊,但是这个P0368芯片找不到,也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到淘宝里看看 有没
要不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把,这样方便,修的板子不稳定。

网友:
不行的话只有换版了。。。

网友:
一定要给力啊。。。加油 修出来 不过不容易啊

网友:
麻烦呀,。我也要这个的PDF和电路图

网友:
你简单对照一下IC引脚功能 看看是不是203D6可以替代

网友:
换板的价格高了,不好收客户的钱呀!!

网友:
修液晶不要图纸,哪里坏啦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12V 5V的电源板不贵,高压部分还可以用的

网友:
我一般是改高压,方面又有速度

网友:
我一般改高压,不行就整板换,反正总是客户买单

网友:
用3842可以代的,只是外 围电路要改下.我这地方小很多电源芯片都没有,我经常这样,换了十几个了,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八角芯片有没有供电

网友:
哈,我刚拿到一台,故障一样,也在找P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