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DELL I6000不充电降频的维修

楼主(2011-06-12):
今天接到了一台DELL I6000的本子,客户反应说之前被修过,本来是不充电的,但被修好后只能是开机才充电,到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充电了。等客户潜水后,我立马上电试机,到自检时出现AC不能识别的字样,换AC,故障依然,看来故障是出现在主板上,DELL的机子,电源识别是靠一条数据线PS_ID,打PS_ID的阻值正常,这说明AC插座是没有损坏的,顺着PS_ID查,到了一个场效应管SS138,(先用万用表量其G极,发现低电平,有问题了,这说明PS_ID跟本没有接通,再往下查,发现原来是EC输出PS_ID_DISABLE_把SS138的G极拉低了,先不理EC,把PS_ID_DISABLE_断开,让PS_ID连通,接上电源再试机,到了自检,依然是检测不到电源,座下来静静想了想,依我对数字电路的了解,PS_ID_DISABLE_会不会不是一个连续的电平,而是一个脉冲,打开示波器,看SS138的G极,唉,原来走进了误区),接着继续用示波器查,先看AC插座上PS_ID的波型,很正常,但是连续发出6-7次一样的波形,像是检测不到AC的证状,既然不是这里,那就直接量EC的PS_ID波形,看看是否中间的电路出现问题,一测,果真有问题,AC回应的低电平,只被拉到一半,这说明了不能被EC识别为低电平,看来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再回头,从SS138查下去,SS138的D极输出还正常,但是经过一个PR138的电阻后,就不能被拉低了,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找出I6000的图纸,看这个PR138应该为0欧,用万用表量,其为3.8K,明显是变值了,找个0欧的电阻换上,上电试机,再没有出现检不AC的信息,充电灯也亮了,进WINDOWS看,频率出变正常了,至此,此机已被修复..............

网友:
以前经常看到有人说机器降频,修不好,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