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开机诊断卡没有复位

楼主(2011-06-12):
技嘉945主板开机诊断卡没有复位,首先查CPU上管有供电,下管无供电。新手注意了,这里我们不能一味去修CPU供电,先查一下其他的一些主供电,如内存,显卡,桥供电等。。。后来查到内存供电的一个场管输出只有0.60V,经 跑线路发现该场管连到一个八角的isl6520芯片上,先换了这个八角芯片,场管输出还是0.60V,然后把场管拆下来测量,场管本身也没坏,后把场管装上去,再换一个ISL6520的芯片,开机点亮并跑码了。

网友:
楼主都不说下为什么要换ISL6520

网友:
负载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场管本身没坏,但输出电压很低,它与ISL6520芯片相连,是来控制场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