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一直闪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12):
HKC S988A 开机一直闪HKC,就再无反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估计电源电压 不稳`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或是灯管问题,你描述的不是太清楚,最好拆开来看看

网友:
先查供电看下电压稳不稳定,然后检查是高压问题还是电源还是屏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测了下,灯是好的

网友:
按开关也没反应,它就一直在那闪HKC,,接上主机一样是在闪HKC

网友:
最有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板机测电压吧。如果电压正常。没有保护。按开关键不起作用。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电容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