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第一台联想TP SL410K

楼主(2011-06-12):
朋友的朋友带来的一台联想TP SL410K,开机“0210 stuck key 36”。网上查了下,有人说清除COMS可以解决,于是马上拆开掌托,想都没想就清除了,然后再开机...等了N久,没显示,再开,还是一样,以为内存接触不好,拿出来擦了擦,再试,涛声依旧。第一次遇到清除COMS不亮机的,郁闷死了。问了顾客,说机子买还没够一年,我说叫他拿去售后算了。今天那个朋友又把机子抱来了,说是售后要他换主板,费用是¥1500大洋,晕,不是还保修吗?那个朋友说发票不见了,只能自己买单,具体保修规则我不是很清楚,他也说放弃保修算了,还是叫我修吧。我想开始能亮机的,只是报错,可能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于是拆机先刷了个bios再说。结果刷了bios,能亮了,开机还是原来的报错,拔掉键盘,没有报错了。问了顾客,机子没有进过水,买不到一年的机子,键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应该是EC这方面出错,所以想到了更新EC程序,果然更新后一切正常了,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昨天清除COMS会引起不亮机?这个型号的机子介绍过好几个朋友买过,怕怕,以后都找我来了。

网友:
“更新EC程序”这个是怎么更新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请问什么是EC程序呀,我是新手,能告诉我吗

网友:
EC程序不是从BIOS里调取的吗?怎么更新法哦,,详细说下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更新EC程序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EC。麻烦楼主说说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更新EC程序的?

网友:
看来很多人感兴趣EC程序的更新,首先回答4楼罗运武:有些本本用的EC是带程序的,以前的EC的程序是直接写在EC芯片里的,这种程序我们一般很难去刷写,程序坏只能换个同型号本本的EC上去,找不到同样的EC只能放弃维修,对我们维修很不方便;现在最新的本本已经把EC程序写在另外的ROM芯片里了,比如25L010芯片,而且官方也提供了EC程序的下载,一般在系统升级bios的程序里就带有了,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升级选择。如果EC管触发,而EC程序又损坏了,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写EC的ROM芯片了。我已经在好几个牌子的本本上遇到过了,这也算是我们本本维修的一个福音了,不会再为EC程序损坏犯愁了。

网友:
下回来的SL410K的BIOS文件里面有两个FL1后缀的文件,不知那个是你说的EC的文件,还是在刷新BIOS的时候有什么选项,选了就能更新EC程序?能否把你的更新过程详细写一下。以前在论坛里面看过一个写H8的文件的。很少看到更新EC的程序的。

网友:
楼主能把SL410K的图纸发过来用用吗?邮箱:136078976@qq.co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C2 GC3 论坛有图纸的

网友:
刷EC程序是啥?

网友:
我也想知道ec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