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如此故障请教!!!!谢谢!!!

楼主(2011-06-12):
昨天接到一台HP4416S本本,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 按开关不触发 电流能升到0.02A又降到0.01A 待机电压3.3V  5V都正常  ;断开显卡核心供电PAD6处 有时能触发 电流升到2.1A 各组电压比正常有所上升0.2V左右,跑卡能跑一段码;有时电流升到1.26A 各组电压基本正常。有时不能触发 风扇微微动下,板上伴有“吱”短路声。在打阻值时 发现北桥有5个小电容阻值为0 不知正常否?(以前有碰到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阻值为0 )为何断开显卡核心供电PAD6处有时能触发?PAD6处对地阻值为12欧左右。望路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是做北桥还是显卡,谢谢!!(查论坛资料 核心供电上管(Q1030)坏的多 但本机上管是好的已代换过)

网友:
对地为0不正常、、  短路了

网友:
组织5个为0肯定不正常

网友:
是否北桥的短了··

网友:
显卡供电12欧好像差不多。。。北桥上电容阻值0欧应该是击穿了。。。不会是楼主的万用表误差太大吧。。呵呵。。。。

网友:
五个对地阻值为零的算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上有几个点0欧绝对正常,而且好像显卡供电上管Q1030不良算是通病了吧?为什么不换个试试

网友:
965的北桥上面是有几个阻值为0的,不信有机会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
是什么北桥的

网友:
这机器有点麻烦.反正以前修了个也是不触发进水的没修好

网友:
确实 换了个新北桥那几个点还是为0 上管Q1030也换了 471A也换了 下步杀显卡 等我消息

网友:
哎 !显卡也换了新的 还是不触发 没思路了 看来只有给客户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还有怎么才能把截图纸上传到发的帖子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有 查一下 ctrl+alt+a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 215-0752007

网友:
如果能够找到电路图的话就按照不触发流程修理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另外AMD的桥上时有那么几个是完全对地的。不用担心。

网友:
现在按开关 风扇微微动下 开关旁的电源灯会亮7秒后熄灭 但没电流上升显示 始终是0.01A

网友:
判断桥的好坏,最好是测电感。

网友:
看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呢?

网友:
按下开关电流有一点变化那么说明IO已经动作,可能是南桥没有抬高SP3 SP4电压,你重点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hp的机器power good电路构成复杂。会导致cpu电压不能形成而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附近的电容都OK

网友:
谢谢各位 终于修好了 不算通病吧

网友:
今天太晚了 改天说具体情况 OK

网友:
AMD的为什么不换个CPU先试一下。

网友:
哦 谢谢楼主了 我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