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6-12):
精英915p-a2,现象不跑码。 首先查CPU、内存、桥供电正常,各点时钟、复位正常。刷过BIOS ,求大侠帮忙

网友:
座子经常出问题,试试加焊

网友:
我这也有好多不跑码的板子,能测到的数据都正常呀,就是不动,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看!

网友:
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测BIOS的23脚有没有跳变.BIOS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还有时钟

网友:
    座子的面大些   你试试吧

网友:
那个板子坐姿确实坏的不少,像这种问题 只有仔细了 和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