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跑38维修

楼主(2011-06-12):
昨天来了台R51,插上诊断卡跑38。二话不说直接刷BIOS换密码芯片,结果问题依旧。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最后查到VCC1R25B对地阻值不对只有68,正常有三百多的阻值。查与之相连的元器件,断开了很多还是一样没耐心了,直接用电打,摸发现内存槽前面发烫,拆这个地方的元器件,结果阻值还是一样。心想会不会是PCB板短了,再用电打慢慢加大电压,加到13V的时候突然电流变5A瞬间又到0.01,再量阻值正常了,上电OK了

网友(点评):
13V烧的也可以吗? 是不是哪烧开路了?? 哪里坏了???

网友(点评):
1.25V你用13V烧 不怕北桥挂了 ?

网友:
弄了半天楼主也没说什么问题啊。短路了一下就好了 ?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看看

网友:
好,不错的经验之谈,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看来是把漏电的地方电好了,恭喜

网友:
   1.25V的负载,你敢给电13V??

网友:
呵呵,狂人一人

网友:
搞不懂楼主是怎么“烧”好的

网友:
这板修的。。。啥原理?

网友:
查图纸与之相连的除了U31其他的就是电容和电阻,已经挑了很多电容了,实在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结果运气还不错

网友:
烧掉细微短路的毛刺。
运气成分占多数吧,这么高电压大电流损坏其他元件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怕怕。

网友:
38是个恐怖 的数字,碰到就很无语

网友:
LZ真是狠呀。。你这样的方法是不可用的。。。
跑38,刷BIOS和换密码芯片,这是做什么??不明白,,

网友:
根本听不懂说什么
什么加电烧一下就好了能说详细点嘛?

网友:
呵呵,居然这都可以

网友:
今天修到个T42跑38的 后来换了个北桥好了哈哈

网友:
超正常这么高的电压如果不小心有相接电路没有断开,还不烧啊。

网友:
跑38是挡内存刷BIOS还说的过去  你去换码片干什么?  1.25V内存上拉电压短路了   电打就好了  呵呵

网友:
牛逼的人啊,13V都敢这样烧啊

网友:
lz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

网友:
你修得毫无头绪!纯属碰运气!

网友:
请问下跑38是BIOS的问题吗 不是没有过内存吗 为什么要刷BIOS呢 不是很明白
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
一怕观看者的 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