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精英主板 NFORCE4-A754 NV单桥

楼主(2011-06-12):
      此板说的是能开机  也能关机,但是再开机 就不能触发了。I/O是 ITE-IT8712F-A  IXS,直接用 IT8712F-A  GXS 代换的,换后故障依旧,能开关机一次,但是再点开机排针,就不能触发了,。打CMOS电池 电压 4.1V ,开几排针供电端6.72V.  三端稳压器   AMS1117  输入端6.72V  ,怎么高那么多电压出来,  把ATX  电源插头拔下,量紫5V和绿5V  都是6.7V  电压。不真的该怎么搞了

网友(点评):
你的表有问题吧? 不可能这个多都是偏高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呵呵 不用换电源了  原来万用表 有问题。  实在不行加焊下桥 试试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是表坏了,我就下狠心去买福禄克。

网友:
我把桥 散热片拆开的时候  看见 桥 有点受潮 就用香蕉水洗了一下桥 ,在清洗的过程中 我无意间 发现 有个小三极管Q40  (A348) 鼓包 发黄,它烧了。不知道用什么三极管可以替换喃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 A348    我找了一个 12W 替换上去的 能开机触发   有时候 无复位,不跑马 。有时候  跑40 就挡

网友:
不知道 能不能用  12W 替换   A348   听说是MOS管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