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945主板,技嘉代工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12):
一块ACER8I945AE主板,技嘉代工的,客户反映说不定时死机,然后就打不开了。

拿到机器看了一下,板子没什么外观损伤,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测ATX绿线正常。把ATX电源插头拔下插上。按了一下开机键,鸟。具然亮机了,反复重复数次,开机正常。没过两天客户又说不行了,过去一看,还是老现象。重新拔了一下ATX又好了。郁闷啊。客户现在要求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该从哪下手。风扇也转动正常。现求各位童鞋帮忙分析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给力了啊

网友:
说个简单的办法吧。打不开的时候,短接电源绿线看能不能上电。另外手压南桥,摸晶振,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好像接触不好,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和cmos电路有些关系啊

网友:
应该是 CMOS 哪里 或是 板子 有氧化的地方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