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540 声卡有杂音

楼主(2011-06-12):
有台神舟 540 的本本  喇叭播放声音的时候 有点杂音, 差耳机听的话 声音更加咋 ,更不都听不到 就想收音机一样 噗噗的,   拆机看了下 这声卡是 ALC269的 好像功放集成的,  声卡供电 复位 时钟都正常,  耦合电容也都换了,  供电的滤波电容也拆了 , 故障还是一样, 想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我想可能心不大   基地求助了

网友:
软件都试了吗    有没有从官网下载声卡驱动

网友:
软件试过了 没用

网友:
先软后硬,喇叭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时可以考滤一下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芯片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
还是先考虑下驱动在动芯片赛

网友(2014-11-13):
官网驱动换过吗?  桥引起杂音没有见过。

网友:
先软后硬的原则。刚修好一天华硕的G41-L2的台式机,故障现象是裸板进BIOS只会OK,启动啥方式都卡死,定格了。最后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