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_PWRGOOD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1-06-12):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看它的接法好像是正反馈,可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网友:
待机时Q8导通VTT_PWG为低电平,正常后VTT_OUt_right为上啦

网友:
通电时:VTT_OUT_RIGHT在VTT输出正常后由CPU发出的信号1.2v,做为Q7的b级及Q8的c级上拉电压,此时Q7导通,Q8的b级低电平截止,VTT_PWG高电平。
待机时:VTT_OUT_RIGHT为低电平,Q7截止,Q8有5v上拉电压截止,VTT_PWG低电平。
说得不对的地方望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Q8击穿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Q8击穿不久接地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说错了,应该是Q8不接,对电路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