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山寨上网本暗屏

楼主(2011-06-12):
原先故障为开机掉电,电流o.16左右掉电。
CPU 和桥都是BGA的,桥是小小黑色那种。
加焊后可以开机,进系统(有听到进系统声音)
屏是LED的,像是无背光一样,能微微看到图像。
确定屏线无断。
请问,这个故障会不会是北桥引,还是由于屏缺少背光供电。
这个要如何修。。

网友:
现在还有BGA封装的CPU啊,又涨了见识!

网友(点评):
以前也有啊,老大,看来您老是外行呀?

网友:
测给屏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上网本的CPu大多是BGA封装的

网友:
电压有的话,看看有没有给屏的信号。。。

网友:
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检查下发光二极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已修复,原来这是二修机,板上LED背光有个供电IC,IC供电保险被人挑开。接回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供电。特别是给屏的供电 每组都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