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焊马重植南桥后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1-06-12):
捷波焊马HA02-GT,一电容漏液,流进了南桥,无法上电,拆下重植,能正常开机了,就是网卡无法使用:(装独立网卡也不行)
设备管理器中,设备状态:
该设备找不到足够资源可以使用。(代码:12)
如果要使用该设备,你需要停用该系统上的另一个设备。
单击“疑难。。。".................
使用

网友:
你测量下PCI的信号线阻值有没问题。要是有的话网卡当然不能用了,还有客户以前那网卡能用不。插掉集成的看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做好桥啊,重做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液腐蚀了PCB上的线?

网友:
笨 啊 上usb网卡 算了

网友:
打下PCI上的AD信号线看看 是不是没做好桥或桥挂了 可以把集成的网卡拆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