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土炮维修,联想笔记本花屏一例,6月12日。

楼主(2011-06-12):
该主板为二修,打开一看全是焊剂。

即然故障是花屏当然得动显卡咯,将焊膏用小风枪吹入显卡底部,把主板放在土炮上,底温大家看不清楚,我指出一下,是230度

等预热到4分钟左右时   用下面这个大号风筒吹,上温调到380度。旋转着吹显卡一分钟左右。专业术语叫“加焊”

加焊好后的芯片

冷切阶段:加焊完后,关掉预热台,打开降温风扇,对着主板吹冷风

等温度低了,开机试机一切正常。画面如下图所示。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小时,还没出问题。

上温加热,因为那个风筒有点重,我又是用电脑的摄像头照的,一手拿摄像头,一手拿风筒加焊,
不太方便,由于是怕出闪失,所以没有照相。
一个人边加焊边拍照,,实在条件有限。请大家多多包涵!等赚到钱了,一定要把基地的CF系列的焊台扛一台回来,我觉得那个东西比较省事。
发此贴主要是让新手朋友们,能够得到一点启发。
希望能够对广大新手朋友有一点点用处。
这个硬盘是用来压板子用的,因为是土炮,没有夹具,所以就用坏硬盘来压的。}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我买了CF360,都还不会用呢(一直没学)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焊机吧,保险一点,基地就有还不是很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基地有啊,现在刚创业哪来的钱买啊,明年会买一台的。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不出一个月又会出来同样问题的,我看你那个显卡芯片应该是7300要换一个升级版的芯片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都不加焊都换,客户要求加焊的不保。。

网友:
这些用风枪吹下就行了,用不了多久的,要换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换,请说出理由

网友:
买个BGA吧 ,,磨刀不误砍柴工呀。。这样容易做坏呀。。。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做不能分神的,要全神贯注,才能成功。

网友:
土炮很经典,现在想买也买不到的货色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清理一下再加焊,这样显得美观,看着也舒服

网友:
每一秒钟都要全神贯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每个步骤都不能疏忽的,吹爆了桥可不好办啊

网友:
加焊的东西  不稳定  有条件最好重植

网友:
设备部分土洋,关键是实用、好用。修好机器才是硬道理,不过加温和焊接细节更要细腻一些的!!!!

网友:
厉害!!不过怕用不住

网友:
只要功夫真,土炮也可以玩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