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V不跑码换晶振OK!

楼主(2011-06-12):
        昨天龙塘网吧老板送来三块昂达N73V主板,检测都是不码。有二块做了下桥都OK了。还有一块给桥做了下还是不行。下面是检测的步骤:先测了下二个时钟都有电压都正常如图:

接下来测CPU的VTT电压有1.2V正常,PG信号正常也有1.2v

再来测复位有1.2v电压,也有跳变。

这样看来CPU这块正常,接下来再量内存供电电压、PCIE旁边的电压和桥的电压都正常,如图:

最后量到晶振两边的电压时,有一边有能发出吱吱的声响来:

以前修主板从来没听到过这事。心想是不是这个晶振坏了,量到另一边只有0.34V电压。就又料块上拆一个装上去,再量这两边的电压都有1.32V和1.33V。装上CPU和内存试,主板开始跑码能点亮了。测了二个小时都没事了。

修过这么多主板,量晶振时发出吱吱的声响来还是第一次。也一知大家碰到过这情况没有。

网友:
原因就是你做桥的时候没有把晶振取下,或者用隔热胶纸包好导致的。。。晶振不耐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但做桥时也没有注意量这晶振。做了桥后再细量这个电压才发现。可前面二块都没事。怪了

网友:
复位电压跳变你用万用表怎么测到的?这种数字表应该没那么快的反映速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一左手点到复位,右手去点复位键

网友:
我是说电压跳变速度快。。。很难用数字表看出来~

网友:
太有可能是晶体受不了烤桥的热量,才挂的

网友:
估计是 你 烤桥 的时候把晶振 弄坏了,,,

网友:
这个32K的晶振坏了应该跑CF的码或者50,比较直接,常见了就秒杀了

网友:
lz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可能是做桥的时候晶振给做坏啦

网友:
换桥之前有没有查32K是不是好的呢 有可能是做桥是把晶体给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