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m2n-e主板

楼主(2011-06-12):
今天下午拿到一块板,拿过来发现被人动过了,就最下面一排PCI槽下面的MOS管换过,其它地方没动的痕迹,上电之后,那个被换过的MOS管严重发烫,诊断卡灯很暗,PCI槽上面那个SB_PWR的灯也不亮,更换之后还是一样,求此板的图纸

从场管的输入端,一直追到一个1117的输入端,然后断了

网友:
打阻值 看短路没  换MOS的驱动芯片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3VSB短路了啊!要是短路的话三端稳压器是会发烫的啊!一般ASUS用的是1084之类的

网友:
这个板子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