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212TX 闪屏

楼主(2011-06-12):
hp dv4 1212TX 闪屏,图像是上下抖动,但外接显示器却是好的,求助高手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这种现象屏坏的可能性最大,但事事没绝对,为了不误叛还是先换一个屏

网友:
屏坏了呀!挂块屏看下!

网友:
典型的屏坏了,楼主不要大动干戈呀

网友:
你觉得你换个屏快还是做显卡饨诱??~~~~~多半上半身

网友:
屏坏了 我知道你给客户只报了100块

网友:
个人认为屏坏啦!LZ的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不会又是LG的液晶面板 吧

网友:
换屏吧!LG的屏……

网友:
搞显卡会很蛋疼的。

网友:
换个屏点下不就知道了啊。。先搞简单的

网友:
用的是LG的屏,常坏的那一型,换屏就好了,难度是屏太难拆,屏和B壳粘得太牢,要慢慢弄

网友(2011-07-16):
你这个是屏线  兄弟!我手上一个外接都不亮 开启信号都没有 要去干显卡了!G98-600-U2这个显卡不容易坏的啊!

网友:
屏的问题,修不好的,换吧

网友:
屏坏的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