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700s自动重启的疑问???

楼主(2011-06-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神州天运F700S的一台 笔记本!cpu是VIA C7-M芯片组是VIA PM800!不按开机有0.023的待机电压,说明待机的3.3和5伏的待机电压正常!开机电流到0.5-0.6左右再掉电到待机电压!重复来回的循环!不显示!
量了量对地阻值!只有北桥的阻值只有20欧有点低!量了量内存的电都有了!cpu的电只有o.8v左右!拿掉cpu还有0.8v左右!加焊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mos管的控制也只有小小0.8v左右!桥的电只有1伏左右!断开电感前段到130欧左右!北桥的后级还是只有20欧左右!测量一下北桥的电容对地!都没对地!大家说说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到底是不是北桥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