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电源故障

楼主(2011-06-12):
如题,接修时,目测开关管Q601、IC601(1203P60)、R625炸开,ZD601短路,R612\R613\R614\R623开路。由于看不清开关管型号,用7N60B代换,1203P60用1200AP60代换,R623更换为2.2欧(没找到4.7欧的),R612更换47欧,R625更换0.47欧3W,R614更换为22K,R613更换为1K,ZD601更换为13V稳压管(没有15V的)。对照明基Q7T3的图纸。换好后空载通电,测整流输出后电压为27V(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不敢开机,望高手指教。附图

网友:
两个电源块好像不能代用吧

网友:
我这里有明基使用1200ap的电源理图 一 15v稳压管不宜用13v代 可用18v 或13v串5.1v  二 空载电压数据无参考作用 应该接入至少耗电20w以上40w以下消耗性假负载 再测输出电压

BENQ Q7C3-LG-NCP1200-TL1451.pdf

网友:
1200p60正常工作参考电压

网友:
另外电压如果过高 还应该检查光偶本身及外围控制电路 如次级取样稳压管电阻 431等

网友:
多谢楼上回答,我想知道这个板子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12V,还是18V,由于我是第一次见这个板子,接修时有只有电源一体板(别的师傅送过来帮修的),板上又没有标注电压?

网友:
板上只有个 CN701/CN702 ,要猜就是指这个

网友:
多谢楼上,这个板子用的CN701的端口,不过R704为一导线,故没有3.3V,两个都是5V。
前面提到电压过高27V,是光耦坏了,原件为PC123,用817代换后,挂个假负载,测电压已为12.4V,正常了。
4楼说15V稳压管不宜用13V代,可用18V代,不懂为何?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电路中此稳压管本来坏不用的正常工作时电压低于稳压值 只是国内电源设计者根据国内电网波动大 加入此管用于保护IC之目的 使用13V巳经低于设计工作电压 稳压管处于导通状态 一旦电网或负载波动 极易造成此件过流损坏

网友:
是怕你稳压电源超13V上就把管子烧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