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哥几个,长城g227这样的屏还能救吗?请指点

楼主(2011-06-12):
长城g227的液晶屏,水平黑线,多条,时而有,时而无,时而多,时而少,已换过屏线,清洁过屏线,屏线的接口加焊过,都没解决,有哪位仁兄遇到,不吝赐教,已解小弟之围。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个屏试试,应该是屏

网友:
这跟屏线没得关系好不,接口也没关系,加焊屏的数模转换芯片,大的芯片或屏的驱动IC虚焊。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咯,我有一块跟这一样的问题屏幕,开始都很正常,用几分钟就开始出现线条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可以采纳三楼的建议。。死马当活马医下。。。看楼主的运气了。。

网友:
为什么上来对屏线下手呢,为何不换屏试试?这样又方便还又省时间

网友:
屏线的问题还是少的,屏有可能有毛病了

网友:
这个样子是屏坏了吧

网友:
看不到图哦,怎么搞的。

网友:
LZ接外显正常不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行了?还要先去加焊这加焊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外接显,正常不?不是废话嘛,不过谢谢顶起来

网友:
恭喜LZ,你的屏嘠了        我遇到过的。

网友:
又是长城,长城有一批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取下压屏看看能好吗?

网友:
像这样子的都是屏上的主芯片坏引起的,我之前修过一个,不好修,可以找块一样的屏芯片换一下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没人能修

网友:
可以按3楼的分析试一试,问题不在屏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