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长城 L9VB4 外接适配器的液显 不通电

楼主(2011-06-12):
    首先排除适配器问题,暴力拆机看到 高压条 有个八脚管子已烧,表笔量保险 阻值已经无穷大。只有换一根新高压条上去了。换后 通电还是 点不亮。指示灯不亮。查驱动主板控制电压0.56V  不正常。最后才知道 原来是 电感空焊 导致 点不亮,不通电。据说长城的液晶显示器  驱动主板 电感都容易空焊,而且还是通病 。不晓得,各位师傅 遇到长城显示器 电感空焊的多不多啊?

网友:
有,不多。电容故障多

网友:
我修过的遇到虚焊的比较多,你那高压板可以八脚贴片是个N沟P沟的复合场效应管,电子市场上的4606可以代换。

网友:
长城的,一般就是电容和电感. 还有高压板鼓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