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奇怪故障

楼主(2011-06-12):
华硕Z99D奇怪故障,一个月前我接到此机器,开机后能听到反复lougo的声音但本机屏和外接屏都不显示,加焊了2次显卡都无效,最后加焊了北桥后好了。
  今天这个机器又拿来了,据客户说前几天忽然感觉机器非常卡,看CPU的使用一直都100%,他还以为中病毒了呢,找人做系统却怎么也做不上,做系统就蓝屏。
  我对此机器进行检查,发现几个不正常的现象,在进行硬盘引导系统之前检硬盘很慢,有的时候干脆就引导不了,出硬盘引导系统失败的提示。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按ctrl+alt+del 重启机器都起不来,每次改变CMOS设置后按F10回车后机器也起不来,屏幕黑屏,连logo声音都没有,必须按电源按钮关机后再开机才会正常开机。
  起初怀疑硬盘有问题,用MHDD进行检测,确实发现有2个坏道,其中一个还在C盘的区域内,另外这个硬盘的绿块和红快也比较多,我把坏道修好了,想重新分区做系统,但用DM  ,  PM  ,  SPFDISK  这些分区软件都不认这个硬盘,把此硬盘挂到我的机器上就能正常分区,GHOST系统走完100%后装回到笔记本上,开机能引导,但是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就蓝屏了。
  我把我的好硬盘(我的小上网本上面的带系统的)装到上面,开机能正常进系统,CPU使用还是100%,但鼠标指针不动,以为是驱动没加载上,等机器把所有的硬件都人完了,从新启动,屏幕不亮,起不来了,关机后再开机就能正常进系统,但是鼠标还是不好用,心想是否这个系统不是在这个机器上面做的原因啊,我又在这个机器上做系统,做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不引导,有时候能引导可GHOST走完后再次开机滚动条走几下还是蓝屏。真是郁闷啊,感觉真的不像是我做的北桥又出问题了啊,请高手指教。

   我现在感觉倒像是BIOS出了问题,但是笔记本的BIOS我一次都没刷过,不知道如何刷,

网友:
改下SATA模式看下呢

网友:
请你重新对北桥(MCP67MV-A2桥)植珠, 不要偷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但在这台机器的设置项里我没找到SATA模式的选项

网友(点评):
这么老的机子肯定没的改了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个CPU试试啊,鼠标那个问题就是应该CPU利用率100%引起的,卡了嘛,换CPU不行就看下CPU供电吧。没招了你重做北桥看看,北桥引起这类故障的几率不大

网友:
先看下CPU有没有降频。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我明天看看CPU

网友:
这个是蓝屏时候的样子
我今天刷了BIOS   有了一点效果,重启能起来了,但是还蓝屏

网友(点评):
显示显卡驱动错误啊,还真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把桥重新值下  看下

网友:
貌似南桥?我随便说的。只可参考。好了上来说一声。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重点我觉得还是北桥和周围电路。。。

网友:
显卡、北桥。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跟我之前遇一以一样,键盘下面是不是有个桥,如果有你把那个桥做好散热试一下,我之前一台型号记不得了,就是因为键盘下面桥散热不好也一直蓝屏!

网友:
不要装驱动试试,,,,能进去再装驱动,,,不是显卡就是北桥还是有问题,能蒙就蒙吧

网友:
还是北桥直接干吧

网友:
北桥应该没问题了,我又做了一遍还是老样子
CPU  内存我都换过了无效显卡也做2遍了

网友:
BIOS设置是正常的,,要改SATA的吧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问题基本解决了,其实回想起来很简单,就是客户的硬盘出坏道了,而他却以为是中病毒了,从新做系统没做成功,而这款机器我感觉做系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下面详细说一说我的检测维修过程:
    华硕Z99D奇怪故障,一个月前我接到此机器,开机后能听到反复lougo的声音但本机屏和外接屏都不显示,加焊了2次显卡都无效,最后加焊了北桥后好了。
  今天这个机器又拿来了,据客户说前几天忽然感觉机器非常卡,看CPU的使用一直都100%,他还以为中病毒了呢,找人做系统却怎么也做不上,做系统就蓝屏。
  我对此机器进行检查,发现几个不正常的现象,在进行硬盘引导系统之前检硬盘很慢,有的时候干脆就引导不了,出硬盘引导系统失败的提示。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按ctrl+alt+del 重启机器都起不来,每次改变CMOS设置后按F10回车后机器也起不来,屏幕黑屏,连logo声音都没有,必须按电源按钮关机后再开机才会正常开机。
  起初怀疑硬盘有问题,用MHDD进行检测,确实发现有2个坏道,其中一个还在C盘的区域内,另外这个硬盘的绿块和红快也比较多,我把坏道修好了,想重新分区做系统,但用DM  ,  PM  ,  SPFDISK  这些分区软件都不认这个硬盘,把此硬盘挂到我的机器上就能正常分区,GHOST系统走完100%后装回到笔记本上,开机能引导,但是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屏幕出现蓝灰色背景,无任何显示,反复按FN+NMLK键,指示灯无变化,说明很可能已经死机了,关机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后蓝屏。  我把我的好硬盘(我的小上网本上面的带系统的)装到上面,开机能正常进系统,CPU使用还是100%,(事后才明白,原来当时正在认硬件呢,CPUC100%应该是很正常的),但鼠标指针不动,以为是驱动没加载上,等机器把所有的硬件都人完了,从新启动,屏幕不亮,起不来了,关机后再开机就能正常进系统,但是鼠标还是不好用,心想是否这个系统不是在这个机器上面做的原因啊,我又在这个机器上做系统,GHOST走完后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屏幕又出现蓝灰色背景,无任何显示,反复按FN+NMLK键,指示灯无变化,说明又死机了,关机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后还是蓝屏。
论坛的朋友有的说看看BIOS设置里的SATA模式的问题,但我反复看了好多次也没找到那个SATA模式的设置项,可能这款Z99D的BIOS里根本就没有这一项。干脆刷一下BIOS试试看看吧,您别说还真有点效果,蓝屏还是照样,但是重启正常了,不是前面我说过的重启不显示的那种状态了。参考有的朋友提示的重新做桥,莫非我上次做的桥又出问题了,于是硬着头皮把桥又重新做了一遍,在拆卸的过程中发现触摸板的软排线没插到插槽里,这可能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鼠标不好用的原因吧,可惜做完还是老样子。反正已经拆了,干脆把CPU,内存也都换了还是无效果,遗憾的是没有显卡可换,要不然把显卡也换了。
一番瞎折腾到头来一无所获,没办法,只能冷静下来好好考虑考虑分析一下,既然
把我的好硬盘(我的小上网本上面的带系统的)装到上面,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虽然鼠标不好用但也找到问题所在了,那就说明系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于是又重新在我的小本上装好系统后再次上到故障本上,这次系统运行的非常正常,上网听歌看电影都没问题,为了验证一下结论,我又在此本上做了一遍系统,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先是蓝灰色背景死机,重启后蓝屏,这回可以下结论了,这个本做系统不能用常规的GHOST方法,我的方法可能是最拙笨的办法,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我也没时间去继续研究它了。

网友:
是不是amd的?上次接了一个装系统过程超级慢

网友:
我上次也看到了,没弄好,看到楼主弄好了,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这样一说,那就是加载驱动出现的问题,,现在的GHOST版本都是带驱动包的。。。。

网友:
我上次有个6100的桥也一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最后换了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