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屏怎么区分是单还是双

楼主(2011-06-12):
LVDS屏怎么驱分它是单六还双六或单八 双八的,一般情况下说是查屏参,但屏参不是想有就有的,各位师傅们有没有自己的识别方法,给新人讲解下,谢谢

网友:
刚好我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我有个IDTECH 47L7411(47L7440/ITXG06) 1 14.1 20P/厚 1024*768,的屏,是20P接口的,不知是单还是双呢?查屏资料,少得几乎没有。

网友:
一般粗略估计是看屏线用多少对信号线,单6是4对线,单8是5对线。

网友:
这个估计知道的不多,,区分的话还是要靠经验

网友:
把屏线拆开,除下电源正负的线不算,看还有几组双绞线,如果有3组则是单6的,如果有4组则是单8的。

网友:
上面的说马屏线拆开数,它本身用的是平行扁平行,怎么数?

网友:
14针4组信号线单6,20针的4组信号线单6,5组信号线的单8,30针 的8组信号线双6,有10组信号线的双8。觉 的有用的 给我加点分。3Q

网友:
在屏上量相邻的针脚.看有多少对针脚间是100欧的电阻.
减去一对或两对时钟脚就是单几或双几了.
有4对100欧就是单6
有5对100欧就是单8
有8对100欧就是双6
有10对100欧就是双8

网友:
14针也有单8的,两电源,两地,5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