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15pl故障

楼主(2011-06-12):
接了个msi915pl主板,触发不跑,数码卡复位灯长微亮,按复位开关有一点更亮的闪烁。初步判断以为是南桥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bios刷过。后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然后io也换了。搞了半天还是没修好。真什么没辙了...请高手指点!!有点急!!!

网友:
电压 时钟 正常吗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时钟也正常。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加焊U座

网友:
南桥做的那么快 怎么就不去做北桥呢 这个板子的座应该是透针的吧

网友:
CPU有没有CP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