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主板一个,C1过来跑60停止,一块过了C1跑7R停止. ...
有两个主板一个,C1过来跑60停止,一块过了C1跑7R停止.都是845G的板子

楼主(2011-06-12):
真的烦躁呀,修了3个小时没有修好呀。有两个主板一个,C1过来跑60停止,一块过了C1跑7R停止.都是845G的板子.知道的发邮件
fu87656144@163.com
或者QQ181893992 十二万分的感谢
主板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查看内存数据对地阻止

网友:
内存供电,换个条了试下

网友:
查内存的数据,地址,DQM,DQS,CKE,RAS,CAS,系统管理总线SMB的对地的对地组织,都正常的话不妨刷了BIOS试试啊

网友:
先看看内存插槽是否氧化,然后多换几条内存试试,如果不行那就刷个BIOS看看。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个人的维修思路,下一步就打对地阻值。

网友:
仔细检查内存插槽是否氧化或里面的弹片变形了

网友:
内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