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12):
接到一台联想L3000  G430笔记本,为集成显卡,开机电流到1.42A停在那里一会,然后电流下到0.36A,最后回到0.我测了各个电感对地电阻值正常,加电测各个电感上电压都出来了,可就是不亮机。想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会不会是才cpu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哪个IC可能微短了吧

网友:
我换过U试了,还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修好!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测测显卡的供电!

网友:
电压掉下来的时候看看是哪组供电没了  就重点查呗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
换了个北桥还是不能修复,建议客服换板啦!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BIOS再查信号电压吧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各种方法!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