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HP4411S维修过程

楼主(2011-06-12):
接到一台4411S,故障描述不开机,被人修过,上电流表(这一点被证实是弯路的开始),待机电流0.02,看似正常,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拆板,测试,南桥短路、网卡被补过,网卡铜箔有断线,看起来象是一台被雷击坏的,于是,先换南桥……(维修过程不是重点,此处略过N字),一番处理后,测试各点正常,于是,满怀信心通电,嗯~~ NND,还是0.02无触发,测试各关键点通通无电压,但19V电压已经进来,就是无导通信号。于是,再分析N久后无果
由于客户催得急,于是报价换板,OK,客户同意~ 嗯,技术重要,效率优先嘛~ 客户永远都是只管你修好要多久,而不是管你用了什么过程嘀……
过了一天,板到手,上CPU、内存,通电(仍然是电流表),待机0.02,这时我心中已经有一点感觉不对了,触发开关,果然,狗日的又是没反应,这时我马上想到,是不是这鸟机器对电源有信号检测,正好手边有一个HP代用电源,于是马上一接,触发,OK,亮了……
这下我又接回之前在修的那块板,果然不出所料,也亮了~ NND,浪费了一块板~~
这时还没完,订了就订了,就给客户装新板吧,于是装上板,接上硬盘,奇怪,怎么速度奇慢,所有的操作都比正常起码慢了两倍以上,连BIOS也是慢,所有画面就像慢动作电影,一帧一帧的出现。难道是板坏了~ 于是乎,又是一番费时间的检测、重装系统。仍然无果,就在要判断是板坏了,准备和上家联系时,突然看到用的电源仍然是我自己检测用的电源,我记得是3A的,想想这款机器是独显的,电流要求是4A多的,会不会是电源功率引起的。马上找出客户自带的电源接上!立马雨过天晴,问题解决!!
总结经验如下:
1、HP的电源适配器内部肯定有检测电路,估计只要是这种内部带针的电源都是;
2、部分品牌,特别是这种带检测信号的笔记本,在接入未达到要求的电源时,会在开机时有提示,至少DELL的大部分机型都是,但今天这款没任何提示,操作也不出错,不死机、不报警,就是离奇的慢,下次维修一定要注意。
发表完毕,希望给各位能带来点帮助!

网友(点评):
弄个带检测脚的电源头吧。。

网友:
买个 hp转接头子 用可靠

网友:
其实 说到底还是个维修工具的问题。

网友:
维修走弯路难免的,不过HP电源头特殊的问题在坛里不是常说吗?

网友(点评):
这一点我表示同意。。。。

网友:
有时第一次碰到就不会马上想到那方面去,主要是接DC还有待机这一点给误导了

网友:
亲身体验下次肯定忘不

网友A:
HP大头去买个     本来是4A电流  你用了3A的带不动吧  是这样  吧   是降屏使用了吧  HP的真是麻烦

网友:
HP的大头,让不少人头大呀。特别是对于维修新手来说。

网友(点评):
对于我们新手真的头大了,慢慢积累了

网友(点评):
hp的大头好啊,真的好,给我带来了很多财源啊,这种问题我们都是先修主板再换电源。这个你懂的,哈哈

网友:
HP电源头特殊,一定的注意

网友:
学习了HP4411S 主板电源有信号检测

网友:
非常经典的问题。问题很尖锐啊!值得我们思考。谢谢楼主。。。。继续发扬雷锋主义。

网友:
现在比较新款的HP机器,用HP专用的转接头也一样开不了机。

这种电源头能从废电源剪下的电源头上改一个吗?
要多新的。。。
总算有人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修HP这种大口带针的机器,我们都是用原装电源,维修电源没法用,大口带针这种适配器有个检测脚到EC,特别是戴尔的,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不报错,才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LZ你够牛,我现在用的5A的电源觉得都有点小,你用的还是个3A的

在理
人家3A的 应该是 3.42A的电源适配器。他是用来测试用的备用电源。而不是可调电源。看帖子和维修一样要仔细点。

网友:
谢谢   LZ    给我们分享经验!

网友:
   唉  工具 的问题   我遇到过,不足为怪了

网友:
楼主工具不到位  维修经验也不足啊

网友:
HP   不用原装电源 会出现很多离奇胡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Y自己做一个电源 接头,很实用的,用一个7805或7812的三端稳压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大头去买个     本来是4A电流  你用了3A的带不动吧  是这样  吧   是降屏使用了吧  HP的真是麻烦

维修用的电源是5A的,但因接头问题用不了,3A的这个是个电源适配器,没有电流显示,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问题~

网友:
看来HP的机器真的很麻烦啊

网友:
HP不少机器电源有特殊
,4416s也是

网友:
买个HP大的转接头 10元一个   方便快捷  买的舒心  用的放心

网友:
有部分机器就是这样,就是要原来的电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的。当时真的急坏我啦!问了几个常常维修HP本本才知道有这会事。

网友:
哈。原来如此。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是一个维修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哈哈一般HP的我都先用一般的头再用三芯头试才拆机测。不过这也行挣一块板挂网上卖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型号??麻烦说下,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过电流设定的太小了,然后卡擦卡擦的掉电。。

网友:
接头带检测脚的倒是知道! 但是电流小了会导致画面卡 很是不理解啊!

网友:
根据电流判断故障,很抽象!

网友:
这个维修工具还是得用专业的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修的过程说明技术还是过硬的

网友:
一般电源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2011-07-3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工具的话就没啥好说的啦,但是HP的大头还是想弄个,不好用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