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下忙】CPU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1-06-12):
今天接到一块 映泰的NF73PM7  GF7100P-M7(板号)的主板

刚拿到手开机试了一下 风扇转了一会就停 换了个电源问题依旧 肯定是主板哪短路了

习惯性的把CPU供电 给拔了下来,开机 主板能持续供电了。   这肯定就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了

拆下主板 测试了一下 VTT 对地短路   CPU核心电压  对地阻值为60
测了一下供电的管子  每路供电的管子都有一脚是对地短路的。

主供电芯片是ISL6322

请问一下大家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新手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敢下手~~~~

网友:
先把电源管理芯片下了再看短不短

网友:
焊接技术有点屎 不敢动供电IC 上次焊了一个直接就烧掉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焊这东西可把人给搞死了。对了半天都不行,不是这边就是那边不好搞。

换个IO 网卡啥的我倒是蛮在行,就是这吊东西不敢碰  怕了~

网友:
电源管理·温度咋样?···总线供电正常不··

网友:
芯片级维修 焊功很重要 LZ要加强哟

网友:
LZ  先测上管把 一般上管挂的多

网友:
“每路供电的管子都有一脚是对地短路的”-----下管S极对地是正常的!!

网友:
维修焊功很重要,多练练

网友:
给楼主提个醒,我自己也碰到过的,如下管是LD10100常态导通,负压截止,后来一查原来如此,害得我把所有的电容和场管都焊下来,一量不短了,还以为找到问题了,下管全坏,呵呵~ 着实没少费功夫,LD10100可永不会忘了。

网友:
直接测量上管的DS和GS极,数值在几百左右,应该相差无几,要是有一个明显与别的不同,就是那组坏了,上下管必须同时换掉。换QFN封装的芯片,焊盘要清理干净,芯片先挂锡,挂好锡之后蘸少许焊膏,直接对齐针脚加焊,焊好后再用烙铁补焊一遍,确保没有虚焊。做得多了一般就不用补焊了,焊盘上稍微多留一点残锡,直接吹上就行了。多练吧,功到自然成。

网友:
原来焊工这么重要啊

网友:
看来要好好练练焊小的四角供电芯片,大芯片还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