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水机器维修

楼主(2011-06-12):
接到台联想Y450机器,进水机器,先拆下放入烤箱。
发现电源小板处8731A有腐蚀,先烤完,拿出来清理干净,上电发现电流到0.12A,
不接主板光接电源小板就0.12A。测量VIN没有保护隔离都没过,
上图:

测量PQ12的5,6,7,8脚有19V,而1,2,3无电压,而控制栅极为高电平,
PQ12为P沟道MOS管低电平开启,目测了下主板发现PR44电阻没了,找了个电阻
上去,VA电压出来了,但是VIN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VIN是由VA2导通PQ3产生VIN,测量PQ3控制极为19V,明显不对,因为PQ3为P沟道管子,也是要
低电平开启的,而要使它为低电平必须PQ8导通把VA2拉低为地,那么ACOK必须为高电平,实测
ACOK没有电压。查它产生条件

只要8731A的2脚ACIN,和DCIN正常,就会发出ACOK,测量DCIN19V,ACIN为VA1分压出来,算出为2.2V,
测量OK,那么肯定是充电芯片不正常换了个正常了,待机为0.02了19V出来了,
现在这个板子可以上电,但是外接灰屏,内接一样,请问这个是不是显卡问题,为独立显卡,明天重植显卡,
这个显卡没有通病吧?小弟新手对电路图不太懂,分析不对希望各位见谅。
在奉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从你的思路来看,在新手中应该算可以了,灰屏先看显卡的工作条件,首先查进水。不要轻易做显卡。

网友:
哥哥烤箱是用什么样的,我非常想知道,多少钱买的。。。。烤箱对维修用处大不大啊。

网友:
烤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买的,是我们师傅买的,对维修很大。

网友:
进水的板 最好先烤烤 这样对维修有好处 我们也一般是这样做的 烤板的话可以把板的水分 渣子蒸发掉 可以有加焊全板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加强板的硬度

网友:
学习了!代表全体初学者表示敬意!

网友:
先看一看条件

网友:
既然北桥背面有大面积的电容短路  那10有8 9是nb供电短路了

网友:
比较有思路,不简单

网友:
手头也有个这样的板子呢,测Max8731A芯片,工作都正常,插电池后也能检测到电池,电源、电池都能单独用,可就是不充电,正愁着呢。。。

网友:
这样子还算是新手?我觉得你很牛B

网友:
是的呀,这样都修好了,不错呀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一定要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不错啊

网友:
我这也是有台正在弄呢。。

网友:
先下图纸看那看。。

网友:
我还以为是整个主板的图纸呢。。。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