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1-06-12):
今天修块板二代内存的电压只有1V,想问一下RT9214是哪个脚控制输出电压高低的。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注:RT9214工作条件都正常,1,5脚12V,7脚高电平。RT9214,上下管都换过,输出电压就是只有1V。急啊

网友:
有没查看上下管的IC呢

网友:
157正常 那就换 9214呗    打打阻值看看后续有没有拉低

网友:
9214换过了,和一块好的板上的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反馈脚看看  反馈电阻调节

网友:
查6脚吧,正常应该是0.8V的反馈..还有1脚上举脚看有没有升压电路,如果有也注意下.

网友:
9214没有换嘛

网友:
查一下上管和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