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开机要按F1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12):
一开始能正常开机但进入统后直接掉电重植显卡后能开机可进不了系统(画面正常)按F1直接进bios重启一样出现F1就是进步了系统是长城的一台笔记本没装壳是可以进系统装好后就进不了了

网友(点评):
等待,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个一次,最后是换了硬盘就OK了,开机能看到LOGO,但进系统就掉,PE也是。嘿嘿可惜这故障是PC机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呀,麻烦大侠指点.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有电至于硬盘最后没装也已样进不了系统只能进bios 恢复bios也一样进不了系统

网友:
BIOS不匹配

网友(点评):
快接到问题的边缘了现在那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开机要一直按esc再按f1才能进入系统

网友:
真正的答案是bios安全芯片出问题了需要刷一个免码bios

网友:
我以前遇见一个三星的  那是光驱坏了结果导致进不去系统的   楼主可以装好机器不插光驱试试

网友(点评):
我说过按开机按esc可以进系统怎么会和光驱搞到一起即使光驱坏了只要硬盘没坏电源质量好怎么会要拆光驱才能进系统呢

网友:
1 调入最佳设定值 2.最小系统化 3重做系统 一步步来 绝对精辟的方法

网友(点评):
没有滴这个现象是不关系统的事要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坏了结果?

网友:
你确定你的主板上不少贴纸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有些机器上作完显卡要重装系统的

网友:
做完显卡要把BIOS清零一下,还有不一定是显卡问题看看其他的比扳回其实按F1就是有硬件错误了 页面上应该会有提示的

网友:
我感觉是BIOS没问题,还是显卡没做好,不行重植一下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