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100 开机报错!

楼主(2011-06-12):
手中有台东芝Satellite M100
笔记本
,开机就报:PCI bus 00 bus05 bus06后面还有点英文字,看不懂!下面有个F1 和F2的提示,按F1会自动关机!有遇到过此问题的高手吧??急!!
开机报错

网友:
是不是PCI设备有问题啊

网友:
耐心与理解
的帖子
应该不是啊!我裸板点,也是报错?

网友:
测测PCI插槽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脚位,如果有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刷刷BIOS试试

网友:
PCI 芯片.你把它去掉试试..

网友:
把全部英文抄出来呀。。。。。有的机器,光驱坏了,也会报错,先拆光驱试试

网友:
是PCI7412这个芯片空焊,或者是坏了。我刚修好过的。

网友:
此机修复!PCI芯片有问题,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