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的维修

楼主(2011-06-12):
1)南桥2)时钟IC3)硬盘4)光驱5)排线6)接口7)供电8)复位9)左右声道10)USB光驱11)内置USB光驱12)硬盘口转光驱口,光驱口转硬盘口.13)BIOS.

网友:
干什么的呀

网友:
看不懂,是检测顺序吗?但个人觉得光驱本身的问题应该排第一吧!!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

网友(2013-06-05):
另外。光驱的控制信号对地阻值应该一致,不然会导致光驱能识别但是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