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笔记本遇到问题帮忙给思路!

楼主(2011-06-12):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R467笔记本,故障是键盘排线破损导致和触摸键排线搭线一起烧掉机器。送机检测了下,开不了机器,键盘排线怀了。检修过程键盘连着IC一路查找发现南桥已经挂了。就换了个南桥上去,换上去检测了下各个数据正常了。就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没有发现问题。又给客户换了个新键盘,客户取走一天第二天又回来了说开机键盘连键,我检测了下告诉客户可能是键盘的问题,我又给客户换了个新键盘,安装上去不连键了。结果测试了其他键好用没有测试没有问题了。客户又拿着了拿走第二天又回来找我说ctrl+shift两个不键没有用。我没有办法又给客户换个新键盘上去,结果连键问题又出现了,老是开机就一直F5好像卡住是的一直刷新,换了好几个键盘安装上去都有不同的问题,我就怀疑是IC的问题结果我换了个IC问题依旧,客户已经等着着急了。我恳求各位大哥们帮帮忙,我万分感谢。我们可以来个实际点感谢比如..打点钱或者冲点话费啊都可以。

网友:
楼主看看键盘接口处有没有电容击穿啊,还有就是供电正常不啊?像你这种问题多半不会是键盘问题了,应该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