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问题

楼主(2011-06-12):
问一下兄弟们,我做BGA的时候怎么老掉点啊。。。   问一下兄弟们是怎么取的  温度少 ,    还有有的注黑胶的  温度 到什么程度再取上多少下多少,那个兄弟讲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
黑 交我们是先拿热风用镊子搞掉,等吸化了,在等3到5秒在拿下来.

网友:
你可能太心急了,也可能你的BGA设备不是很好,灌黑胶的更不好做,得有耐心,最好先把外围的胶弄掉,芯片下面的一定要等温度够了才能取

网友:
先用热风把黑胶取了。。放BGA上    等到芯片完全融化了你在取   如果不确定有没有完全融化  可以先赢列子  轻轻的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