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大家下 INTV RMEN 是个什么信号

楼主(2011-06-13):
麻烦问大家下 INTV RMEN 是个什么信号 和那个RSMRST#之间有关系吗?

网友:
RSMRST#可以说是开机信号吧·开机触发后使南桥得到RSMRST`开启SLP#543·。。。。。。·EN`vcc,vid·当电源管理芯片收到这3个正常的电压。发出vrmpwrgd给南桥

网友:
楼主是说INTVRMEN吧,这个信号是这么看INT VRM EN, INT 是Internal--内部, VRM--电压调整模块,EN---使能或开启信号。这个在INTEL ICH7中有用到,当其接RTCVCC时,1.05v内部电压调整模块开启,当其接VSS时,内部电压调整模块关闭。而RSMRST#是芯片内部逻辑电路复位信号。顺便发个INTEL ICH7的上电原理,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网友:
谢谢 学习了!还得加油啊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