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待机0.02A,不触发

楼主(2011-06-13):
联想G460待机0.02A,不触发
粗略检查了一下:待机时,3V,5V出来了,开关脚也有电压
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查啦?
是不是应该查IO的工作条件呢?
此机是单桥BD82HM55,IO为ENE KB926QF-EO
万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查,先刷 个BIOS看看,但是 触发信号进EC没这个 你还 是得先看看 的

网友:
联想的,,,,电压正常的话,先刷BIOS。。。经验呀

网友:
EC工作条件最好 是先查下的

网友:
应该查查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EC,南桥的待机的一些工作条件

网友:
人是不触发 你叫人刷 BIOS  你搞错了

网友(点评):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可以的,没有搞错哦

网友:
6楼  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联想机,BIOS有参与开机的吗?
只听过DELL机,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联想的BIOS没参与触发的吗? 每种都有的。。 是你不清楚吧

网友:
还是先查查EC工作条件,一会发个图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按时序查吧,ON/OF---RSMRST----PBTN_OUT----S3 S5,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该动IO 还是南桥了,刷BIOS是个传说,刷BIOS能好的,如同买彩票,都有可能中大奖,就是拿奖的人不是你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又来顶贴,支持!!每次见到你总会有好运来,比中大奖还要开心呢。

网友:
硕方电脑,是你本人发的贴吗?似乎技术退步了的感觉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我本人发的贴。开机电路修得较少,KB926的EC也少接触

网友:
从风险小的地方干起。。BIOS    EC    集成桥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量晶振的波形看是否起振E,或直接换个

网友(点评):
EC晶振电压正常,一脚为1.54V,另一脚1.05V

网友(点评):
买个示波器会死吗?有电压一定就会起振吗?起振频率一定就正常吗?要想修的快,修的准。这些个东西不能省,除非你只是想随便修修...

网友:
查触发条件吧  条件满足之后在刷各BIOS

网友:
同意11楼的观点!按照时序查,步步为营!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只有DELL的BIOS 才参与触发

网友(点评):
记得,老师说过待机就有3V5V的机型,BIOS是不参与开机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呢

网友(点评):
不是说待机有3V5V的才是BIOS参与触发,是BIOS只要有3V待机电压,在架构里面BIOS处于EC下面一般情况下市参与触发的。

网友:
002应该机器保护了吧。正常待机好像是001的。改高压条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1.先查 EC 南桥的 待机条件
2.在查 保护 检测信号  LID    BATLOW  ACOK  温控
3.检查开机线路   开关----EC-----南桥(PWRBTN#)------S3 S5 ----EC------电源管理
4.刷BIOS
不知道对错  有无遗漏

网友:
按时序查:
ON/OFF正常,RSMRST不正常(一直为低电平),是不是可以确定是EC问题呢?

Q14,B极有2.15V,C极PM_RSMRST#为oV,E极EC_RSMRST#为0.35V(电压在波动)
下一步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点评):
Q14,B极有2.15V,C极PM_RSMRST#为oV,E极EC_RSMRST#为0.35V(电压在波动)下一步应该怎么查呢? 拆了Q14,看看集电极及发射极按开关后或按开关时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看BIOS是走什么总线。比如是连在EC上的,那么参与触发的软体附在BIOS上的,就会影响不触发,如果在直接挂在南桥上,一般EC本身有自己的软体,BIOS一般不会影响触发,但也不排除,BIOS是连在EC上,而EC自己也有软体

网友:
按时序查吧,ON/OF---RSMRST----PBTN_OUT----S3 S5
发现RSMRST不正常。
EC供电正常,但没有发出EC_RSMRST,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3 5V有了看看这个供电芯片有无PG信号去到其他地方,没有的话就按时序查,EC的供电,复位,ACIN 这些信号是否都有,南桥的RTCVCC,按下开关机的瞬间EC是否接受了,同时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有没跳变,RSMRST#有没有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个人经验:如果RSMRST#按了开机键还是一直持续低电平,同时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没跳表,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一般为bios。还有就是检查这些地方有无短线

网友:
PM_RSMRST#是由桥发出的,是不是原本应有3.3V,触发后变为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
跑下开关到ec有没有断线,测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点评):
开关到EC没有断线,有低电平信号进入EC的38脚ON/OFF

网友:
只是瞬间拉低。

网友:
PM_RSMRST只是瞬间拉低,但是现在待机就为0V,是不是桥有问题拉低没电压

网友(点评):
看了,写得不错,维修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断开Q14,C极PM_RSMRST#为oV,E极EC_RSMRST#电压不定期波动(电压在0。35-2。28V变化),在E极有2.8V时,按开关有低电平跳变。
应该判断是EC问题,还是桥的问题呢,单桥的?

网友:
那个说的有待机有3M   5M  BIOS就不参与触发了啊,你那么说也就只有华硕的部分主板才可也不参与触发了啊,很多机子待机有3M 但是BIOS也参与触发了的啊,很多8个脚的BIOS都是参与触发的啊,

网友:
估计是EC的问题,因为EC发出EC_RSMRST#不正常
刚订了EC (ENE KB926QF),
期待我的EC快些到来
换了,OK!再发贴告诉大家

网友:
急救呀,换了人全新EC也不行,EC_RSMRST#也是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查一下EC工作条件哦,EC与BIOS通讯线路

网友C:
我下的图纸和你上传的不一样,方便的话传一个到我邮箱里:7191815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下的图纸和你上传的不一样,方便的话传一个到我邮箱里:

图纸已发送至你邮箱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没有任何脚是和EC直接相连的,除了接地脚例外

网友(点评):
119 120 126 128脚就是连到BIOS的啊

网友:
重新检查了一遍EC工作条件:
67脚AVCC为3.3V,32脚ON/OFF 3.3V(按开关有跳变),
127pin ACIN 3.3V,73pin pm_BTN# 3.3V,18pin PBTN_OUT# 3.3V(按开关也没跳变)
126pin SPI_CLK 1.5V,122pin XCLK1 oV,123pin XCLK0 0V,
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53V和1.60V
不知以上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哪些脚位要查的?

网友(点评):
还有EC_RST#为高电平,不能有跳动

网友:
122pin XCLK1 oV,123pin XCLK0 0V,

这两个时钟是不是有问题?

测了一下时钟晶振,一脚有0.11V,另一脚没有电压。
正常吗?

网友(点评):
这两个是晶振引脚,前面不是说晶振正常的吗,怎么成为0V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搞错了,你好好在论坛里面看下吧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来,一步一步检查,不要怕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开关键,查跳变信号有没有到达EC,然后EC有没有到达南桥。如果没到达南桥,那基本是EC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谁说不触发跟BIOS没关系???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肯定是不正常,正常的话0.01,以我们这专修仁宝的板子,BIOS芯片本身坏了或是程序有问题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再有就是查一个开机端子连的一个三条腿有二极管,还有二极管连的S72,或K72的MOS管都正常的话就换个I/O试试,如果不是进水周边电路出问题的少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示波器看看!BIOS待机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楼上的图纸很管用呢,有引脚定义就好查了。

网友:
EC_RSMRST# 你老盯着这个信号查,你硬是修不出来.   EC的复位电压有了没有?如果工作条件全满足 再刷个BIOS.手上没这个图纸也不知道参不参与触发.LID电压是多少. ACIN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晶振两端的电压有点不正常.

网友:
不触发还行  就怕不跑码

网友:
你好 这款机器 还在修吗  我也遇到这款机器
能把ec旁边的bios资料给我备份下吗

网友:
楼主传份图纸给我吧,我来研究下。。703525@qq.com

网友:
机器没有修好,客人拿回去了]
不过,也谢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查IO触发引脚和桥吧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2017-11-01):
我看了图纸 给你几个信号参考下 EC_RST# 为高  LID_SW#也要为高 PBTN_OUT#这个是ec南桥的高低高跳变信号 EC_LID_OUT#为高 ACIN高 EC_RSMRST#高 ON/OFF#高低高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