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掉电

楼主(2011-06-13):
HP520的机子。接到手时,不开机,没有待机电压,3V,5V,发现在MAX8734A坏了。更换,待机出来,可是现在开机就掉电,郁闷了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查看IO、CPU和南桥 的工作条件塞

网友:
开机掉电后还能触发吗,能触发的话看看是不是有欠压啊

网友:
建议测测附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呀,LZ说清楚呀

网友:
看高手们的回复 自己很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hp这烂机器老毛病,楼主最好描述的清楚 点大家好帮你看,你先看看所有电压是不是完全都出来!

网友:
估计是少电压 楼主查查看

网友:
又是掉电的问题,看看I/O 南桥等。因为以前我们这里也维修过一台,最后弄南桥好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这类机器好像CPU坏的还是挺多的,不管是AND还是英特尔。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的

网友:
这个本的BIOS爱坏

网友:
这种板子 只要是短路的 还真不好修的 啊

网友:
掉电如果不能触发,应该是短路。能触发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可能BIOS坏

网友:
不知道电流上多少 电流上0.4 掉 是少电压 掉电不能触发 是短路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先放一边呆几天在说吧。这几天等着路考呢。回来在研究

网友:
查一下CPU VTT 南北桥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提供信息不足啊

网友:
你只有在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别的电压出来了没有,如果有电压没有出来那组就有问题,

网友:
不是后极短路就是欠压

网友:
说详细点LZ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别的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触发掉电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一下怎么修的

网友:
还没有修好呢。修好了告诉大家啊。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条件

网友:
那就慢慢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