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11-06-13):
讯景8800GT,之前一直在用,后来卖给一位网友,拿回来成下面这样了。
进DOS或者BIOS,极少部分字符有会有一点点变蓝。
能进系统,显示正常,无花屏,但安装驱动重启后,提示设备有问题,无法跑3D,而且GPU-Z检测不出卡像素、纹理单元
量了电压,核心和显存正常,但是显存供电部分,包括驱动IC、MOS管和电感温度都有点高,但也不算烫手,只是相比核心供电温度要高
后来得知,他自行换过散热器,芯片右上角有一点压坏痕(靠近4号显存那里)
请教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核心给压坏了,还是某颗显存出问题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33608192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25 B26 B2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081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存都故障了 当然先搞好啊  就是第4颗出错了 看看有没有短线 拆下打阻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先搞搞显存,把显存问题排除了再说其它的。。

网友:
G92核心的我搞的几乎没有坏显存的...全部是重殖或换掉GPU才好的

网友:
先换显存吧,gpu挂了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