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带电池插外接电源开机电流一会有一会没?

楼主(2011-06-13):
东芝M200插外接电源带电池开机电流一下正常一下变成待机的电流,拿掉电池开机掉电。  不开机插外接电流正常,不会来回跳。不开机带电池插外接看电流也能正常充电。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
有通病,先修通病,先把那两个电容换掉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通病  换呢个电容 啊?

网友:
cpu座子下的nec超级电容
换成六个330的 拆不下来的话 加两个再看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