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解(3)

楼主(2011-06-13):
无限电阻网络

网友:
敢问楼上这种电路用在什么板上

网友(点评):
可以用来计算电缆电阻。

网友:
长传输线,长电缆等横向有电阻,纵向有漏电,电阻是分布形式(不是集中的,是沿线分布的),可以用类似电路模拟。

主板上的印刷线路要算阻抗的话比这个还要复杂,横向还有电感,纵向还有电容。只要有传输线路的地方,就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
最终电阻等于100+100=200

网友(点评):
欢迎你详细解释你的思路和解题过程。

网友:
好久不见长老的帖子了,第一时间关注,虽然不懂,但上去

网友:
除去那100欧的电阻,后面的梯形电路的等效电阻无限接近100欧,所以4楼正解

网友:
后面会趋向于一个无限循环,
公式(200+x)*150=200+150+x
解得x=100
所以总阻值为100+150//(200+100)=200

网友:
把200欧电阻拆成两个100欧串联岂不更好,构成无限T型网络链接,一次性计算出结果。

无限T型网络,有无限多相同的T链接而成,无限网络去掉一节T型网络,从最左边看过去的电阻,和去掉最左边的一节后从左边看过去的电阻是一样大小的,所以有:
R=100+150//(100+R)

即:R=100+150(100+R)/(150+100+R)
250R+R*R=25000+100R+15000+150R
R*R=40000,R=200
即:输入电阻R为200欧姆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确实独特,我的路还很长啊,我只是简单的找了下规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