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Y2换盘后不能用电池的故障。

楼主(2011-06-13):
    朋友拿来一台松下CF-Y2的机器(本人早就立下规矩:日货与狗,一律不摸。但是朋友自已用的,没办法),说是老丢系统。测为硬盘问题,没的说,换硬盘。
    换160G IDE硬盘。分区装系统正常。本以为很单的事,但朋友第二天打电话来说,机器有问题!!不能开机了。再拿过来一看,还真开不了机,第一个灯是亮的(不知是什么灯,本人认为是休眠灯)。上AC也不能开机,拔下电池后过会装上电池再开又正常,但只要是用电池,就会再出故障,但用AC开机不论用多久都没问题,一拔AC,有两种情况,马上掉电或几秒后掉电,掉电后第一个灯亮,不能再开机了。但是但是进到CMOS画面里无论AC还是用电池,都正常!!!
      分析可能是电源管理有问题,拆机,量充电电路,隔离保护电路都正常。这下麻烦了,把原来硬盘装回去,装系统,怎么都是好的,不掉电。但在拆硬盘时发现原机硬盘少了一个脚!!朋友虽然没说什么,但看上去不高兴了(什么朋友,还用日货,强烈鄙视一下)可以肯定问题出在硬盘上,没办法,上网GOOGLE了一下,这下还真找到原因了。
    原来问题出在松下的硬盘双电压设计上,没听过??本人不才,也是第一次听。仔细看原机硬盘,盘上标明了5V  3.3V两种电压,而新硬盘上只标5V的工作电压。用AC时硬盘5v供电,用电池时就变为3.3V了,而新硬盘只有5V供电,显然有充突。而这种供电的不同在针脚上-----41脚 42脚。双电压设计的这两个脚是不通的(当然不通,两种供电,怎么可能通连!!),而现在的单供电硬盘这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把41脚去掉不就行了。但新硬盘去掉就不保修了!!本人的做法有点特别,硬盘是通过一个软排线接到主板上去的,软排线上的接口找到对应的41脚,用针捅一下,把洞搞大一点(越日越松,这个大家都懂的哦)再接上硬盘,量一下,这个脚不通到主板上了。大功搞成。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为了说明41脚是哪个脚,本人把换下的硬盘的41脚去掉了,照了图发上来。注意定位缺针,红色圈里的是去掉的,下面这排的第一个脚是原厂就没有的。不要搞错了。发这个贴也是提醒同行。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哦,日货就是麻烦。什么索尼 富士通啊修什么都麻烦。

网友:
赞同楼主之意日货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