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非典型故障维修

楼主(2011-06-13):
型号:NC6000 英业达代工DIAMOND
故障:开机掉电
NC6000 通病一般是MAX1987 和ATI显卡 北桥造成不开机 花屏!该机器上电到0.45 指示灯闪烁一下 到0.88指示灯再闪烁下 调到0.45  最后调到0.01的待机 用诊断卡测试 已经过了内存 基本就是到了显卡 没过显卡!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依旧 先修通病MAX1987 加焊 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通病了 。我拔了屏接口 测外接看看 好现象 外接显示了 而且电流上到0.98 又到1.22 又回落到1.0左右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流跳变 诊断卡显示26 (我倒台机的代码).

因为BIOS是一块小板 压在ATI显卡上面 又插上屏线 压着桥 电流还是老样子 故障一样!心里犯嘀咕ATI显卡估计坏了 这芯片薄不太好做!查屏线不行 不插就可以 除了显卡外 也可能是屏线 屏故障(稀奇古怪的故障引起这样的 基地帖子有不少提到过)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 测屏接口CN2

对地防止虚焊 短路 没有发现故障。拆屏 怕量直接找了块破的14.1的方屏 故障一样 量过屏线没有开路 测高压条也不短路 排除屏方面故障。

只能是显卡了!换显卡前我们先要量下 屏显示的条件LCDVCC 信号数据线 总线 高压开启!刚才已经打过差分信号线对地正常
PIN33 34 35的+5V正常 BLON#正常  PIN 2  4没有电压不正常  原来屏供电没有哦 来劲了。看图

该电压是显卡发出的DIGON开启信号通过N道沟的双管Q1049 和P沟的Q1050 来控制 屏供电LCDVCC 的+3VS
实际测试Q1050 PIN123670V  PIN4 3V PIN58 3V 不对 Q1049 的PIN1 0V 也就是说显卡没有发出DIGON开启信号基本判断显卡故障或者断线 大PIN1对地有300多 该信号又直接连接到显卡里面无法测量!记得基地有片帖子说该信号是一个持续信号 基本可以判断为有个3V电压就OK了 跟这个达人学习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R1400 1段连线到Q1049的PIN1 上电测到该段有3V电压了(因为量不是短路 故飞线无问题) 上屏 通电  电流悠悠的上到0.98了 屏显示了!电流有2次停顿 指示灯闪烁了2次没掉电,修复!(下面的实物图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测试的飞线 不是最后成品飞线)

来句题外话 又是电脑公司的 报价200 他们给客户报价350 又不修了 我一天遇到2次 修好了 结果电脑公司给客户报价 结果不修 我咋这么背呢!他们非要先拆机检测 再让我报价格 我都说了给你们价格不会超过250 你可以报价格了 看还能接收 接收再拆机检测维修 笔记本当完全检测好了 基本也就修好了 当然出了桥的故障。最后不修 检测 拆装机  烦!

网友(2012-06-13):
一般维修笔记本最少150元。但大多数是要看换板子的价格。NC600的板子现在卖260元。。。。客户也不是傻子啊,买个板子包邮才280元。350人家坑定不修啊

网友(2011-06-13):
高手啊,客户很精啊

网友:
哎 楼主花了大把 的精力修好了 客户说不修了情何以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点开启屛供电时序上没问题吧不会白屏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选的这个点开启屛供电时序上没问题吧不会白屏 吧

先白下屏 是高压开启信号先于 屏开启信号之前!我飞的线也就是接通屏开启信号 +3V +5V理论上是同时发出来的 但是高压开启信号较屏开启信号 有个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惜没收到钱,做故障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老机器了 算了 不做故障了!昨天那台SL410 我把管理芯片换回来 拆了北桥后面一小电阻 看不出拆过的 NND 昨天火的大的!

网友:
这种事情最郁闷 修好了 客户又不修

网友:
等于还是显卡的故障 ?
显卡没发出控制屏电压的信号 ?

网友:
我很讨厌那种接单不看客户承受能力直接把价开得高高的.他是无所谓.不麻烦.只是少个单而已.但维修人员不一样.拆拆装装...我一般是拆开就报价.不会等修好再开价.那样很被动.

网友:
问题是报了价后又有其他的故障怎么办.

网友:
嗯,这种行业的客户很麻烦,说一句客户不修了就万事大吉。有时候还怪我们价格高。我们修下200,300的,你们动辄6,700的去报,偶尔有一次,客户4,500都接受不了就说我们价格高,真是说不出话来

网友:
同行钱难赚啊。

网友:
有时也做故障,专对付电脑公司的有些人。。。。。

网友:
看来各地都一样,像我们卖场还有不少皮包客呢,没店铺的就在卖场转,拉客人,特烦这种人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就是没有修好 是联想的K41A  摔了  掉电 我那个郁闷 找了半天没头绪 呵呵 羡慕楼主啊 有机会了 去基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