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1灰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1-06-13):
今天接一台宏基zr1的
笔记本
,二修机,换了一个升级板的显卡后,跟原来故障一样,接屏灰屏,只有背光,外接花屏,显卡应该没有问题,请大家指教,给我个改集显的方法也行?
笔记本

网友:
这个也能改集显 没见过 如果确定显卡没问题的话 那就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现存试试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看看 如果确定显卡是好的 那就再弄弄显存

网友:
看看做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旁边的小件!

网友:
搞下显存看看!